楼主(2005-06-09):
有两台电机,想用一个按钮实现连续切换(当其中第一台启动运转后,按一次按钮停止第一台同时启动第二台,再按一次按钮第二台停同时第一台启动。如此循环控制)

那位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双稳态控制吧!

网友B:
用步进控制吧

网友C:
好象是单键起停的延伸  画了个看看  X--按钮  Y1,Y2--输出

网友C:
怎摸发图啊

网友C:
[讨论]SHI SHI
侃侃

网友C:
行不行回个话

网友D:
完全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E:
三菱的取反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