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振动

楼主(2005-06-10):
各位大师:
   小弟现有一个问题请教。单位有一个西门子电机用在压缩机上,700HP,380V现测量震动值为:后端为~18mm/s、前端为12mm/s。我现估计是轴承问题,但又怀疑是联轴节位移,因为在此之前压缩机检修,安装冷却水管道时位置不对,就硬撬上去了。怀疑就是这样造成压缩机和电机联轴节之间产生了位移。现各位大师指教。另外我想知道电机的震动值的范围是多少?万分感谢!!!

网友A:
震动单位我们这素称-道 根据电机的大小来确定震动范围 .一般不超过十几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