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_V5.3 安装

楼主(2005-06-10):
请问,step7_v5.3能否在windowsxp_sp2上安装,如何装.谢谢!

网友A:
在我机器怎么装不上?我的机器就是WINXP-SP2的。

网友B:
屏幕上没有提示吗?

网友C:
能,
在区域设置里把中文改成ENGLISH默认即行

网友D(2006-11-02):
"step7_v5.3"选项选不上

网友E:
只能装在专业版上

网友F:
只能装在专业版上
进入S7文件夹单独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