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0):
磁路里面 磁场强度H=IN/L,书上说L是平均磁路长度,怎么算,是接触器铁心的中心长度还是整个铁心的磁路长度,老师叫偶算的线圈的外径加内径的和的一半,这个有什么用?
还有请问Φ=IN/I/μS这个公式里面的I是什么电流,是线圈励磁电流吗,偶作实验用的是CJ10型接触器,它的这个电流一般有多大?

网友A:
1、应是整个铁心的磁路长度
2、我不太懂,电流可以实测一下嘛
3、在实际工作中偶们一般大致估算一下保留一定余量即可,计算就免了吧!

网友B:
在工业用途上接触器的电流我们一般忽略不计 ~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的电流得分交流和直流,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流和铁心的闭合程度有关,也就是和铁心的间隙有关,在通电的刹间,电流最大,随着铁心的闭和电流会降下来。而直流接触器的电流不会变化。

网友D:
在工业用途上接触器的电流我们一般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