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0):
小弟的笔记本没有com口。PC\PPI电缆无法和我的本本通信,现在偶买了条USB转RS232转换电缆,可是装了驱程后,用S7-200的编程软件一通讯,机子就重启。
机子的操作系统是WINXP。CPU是222。

网友A:
没遇见过,不过我用接三菱的感觉还可以,一切正常!

网友B:
我用 XP+转换器下 226 通讯很正常啊

对模拟出来的串,要在设备管理管理器里设置先,如选择哪个串口(COM1,COM2...),滤特率,数据位长度,校验位,跟你的 MicroWIN 中设置要相同

另外,某些系统优化软件会调大串的通讯缓冲区,有可能造成通讯问题,试着将收发缓冲区都改为 1。(在设备管理器中改)

网友C:
时间延迟的问题,到西门子网站去下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