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0):
小弟前两天编了3层电梯(1个CPU24,1个EM223(16输入/16继电器输出)的程序,输入S7-200仿真器之后能运行.后面改成10层电梯(1个CPU224,3片EM223(16输入/16继电器输出).程序我按三层的改的,但是CPU一按"RUN"便马上"STOP",cpu和扩展模块我都选对了,程序也查了2遍,没发现什么错误.
请问我的问题在哪?为什么CPU一运行就停止??
有那些情况是CPU一运行就停止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高手快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你们真理还啊

网友B:
应该有错误提示,是不是有不支持的程序写入,比如步进程序.

楼主:
我用那个仿真是西班牙版的,基本上都是乱码.不过文件很小,蛮好用.别的仿真我装不上去.
会不会是程序超出仿真器范围了?因为10层电梯光定向环节就要列一长串.
不会让我一条一条程序调试吧~100多个网络呢

网友B:
没有这个仿真软件的具体说明,也许是程序过长,你可以下一个1.2汉化版试一下,论坛上有.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10层电梯我分了8个部分.
1开门环节 2关门环节 3楼层信号产生与消除环节 4停层信号登记与消除环节
5外呼信号登记与消除环节 6定向环节 7起动,稳速运行,减速制动环节 8超重报警和事故通讯环节.因为是十层,5,6,7部分都比较长.
前面的1-4一起能运行.但是加上5就不能运行.
5,6,7都能单独运行.但是5和6不能运行.6和7能运行.
我分别试了很多种方法.为什么单独的程序能运行,加到一起就运行不了?我按三层改的,没有什么语法错误.三层运行得好好的,十层就有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哈哈,我刚按5楼提供的消息下载了V1.2汉化版的仿真器.果然~!!
嘿嘿,能运行了.以前的那个西班牙版的BUG果然好多.
不过这个新的版本运行起来比旧的那个要慢很多,中文的.好用~!谢谢.
我还以为自己程序哪写错了~!
再次感谢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