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0):
我的吊扇为什么反转啊!!!!!!!
分别是3跟线,红线接火线,蓝线接零线,电容线分别接红线跟白线!
电容换的新的,为什么会反转了!

网友A:
把白线和蓝线换一下看看.

楼主:
我以前把零线跟电容线接反,把里面线圈烧过,所以现在不敢随便换了!!!
各位师傅说说看!
要是白线跟蓝线换的话线圈会烧掉吗?

网友B:
把白线和蓝线对掉的话应该没事吧~~~

网友C:
把电容两端线对换就可以了

楼主:
电容2边的线试过了

网友D:
换了个坏电容,你再换一个

楼主:
呵呵
下午我在去试
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E(2005-07-20):
你把电容接在负荷线圈上了,应该接启动线圈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容接在负荷线圈上了,应该接启动线圈上的.
可能,支持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容接在负荷线圈上了,应该接启动线圈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容接在负荷线圈上了,应该接启动线圈上的.
准确的判断要用万用表测,主线圈电阻小副线圈电阻大。一量就知道了。电容应串在副线圈上再与主线圈并联。
如果是维修过的,可能是接线时搞错了,要拆开电机调换一下主或副线圈的任何一头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分别是3跟线,红线接火线,蓝线接零线,电容线分别接红线跟白线!
这种电机引出线,并非红色代表火线蓝色代表零线,而是红色代表它是主线圈的引出线。并无零火之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把零线跟电容线接反,把里面线圈烧过,所以现在不敢随便换了!!!
各位师傅说说看!
要是白线跟蓝线换的话线圈会烧掉吗?
如果不敢换线,就把吊扇的叶片反过来。过程并不重要。

网友J:
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