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0):
各位高手,请问西门子S7 315-2DP可编程与三菱变频器如何通讯
是Profbus-Dp通讯

网友A:
先搞清两种机子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6-09-23):
没人回答我自己答吧,根据GSD文件的PIW  PQW的地址,进行读写就能行了

楼主(2007-05-19):
启动、停止命令,速度给定,通过上微机或外部DI传给变频器,同时通过DP读出变频器的状态、速度、电流。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变频器FR-A540,停止字是0,启动字是2。

楼主(2007-06-24):
當然沒有那麽

网友B(2008-01-17):
看看有关的说明书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