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1):
我公司有组线,一打雷就跳了,换开关也没有用,不知什么原因,想请教各位高人。线路上又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没有找不出来问题,也请教了不少师傅,都没有给过我结果,

网友A:
装个霹雷器吧

网友B:
你的地线有可能会有雷的感应电流

网友C:
中性线接地没有搞好.电线绝缘不好也不行.如:用电话线当电线用......

网友D:
过电压跳的,正常现象

网友E:
估计是建筑物避雷线接地不良造成的,建议测一下接地电阻,应该在10欧姆以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建筑物避雷线接地不良造成的,建议测一下接地电阻,应该在10欧姆以下
新标准应该在1欧姆以下。

网友G:
应该是雷电瞬间高电压所致,加装避雷器,处理好接地应该没有问题,处理情况请反馈给我:fhzhong@126.com

网友H:
用以上办法试试,应该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过电压跳的,正常现象

 同意!~

网友E:
麻烦给一些更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J:
我厂也得过,应该是避雷器问题,跟过电流无关。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啊,因为打雷的时候产生很高的电压,如果在雷电区有供电线路的话在打雷的时候就容易感应出一个很高的电压会导致跳闸,其实就是过电压跳闸

网友L:
我看可能是漏电,一般天要下雨,空气都会很闷,有些地方会冒水,环境一潮湿就会产生漏电。

网友M:
在建筑物上加装避雷器

网友N:
看到这个贴子 和我这里的情况有些。。
我这里是雷区,有时打雷是会出现瞬间断电的情况。像以前在家里打雷也可能会出现瞬间断电的情况一样。
高、低压都有避雷器;地网电阻<1欧,花了10几万做的。两年前全新启用,专用干式变压器,至今,打雷瞬间断电的情况约20至30次。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避雷器不能每次都吸完这种雷电的电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