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上网

楼主(2005-06-11):
笔记本无线上网。如题。
       容易掉线。

网友A:
真的 假的

网友B:
嘶嘶
好啊~

网友C:
是不是网络的问题?
你是用无限路由器还是别的方式?
如果是无限路由器请看看是否温度太高。有些质量不好的时间长了发热厉害 。
另外也有可能是SP有网卡检测,这时需要和SP 联系固定路由IP 。

网友A:
用无线路有器很稳定吗?一直想去搞一个,一直没下决心~~~

网友D:
取决于无线路由的质量

网友A:
有经验的兄弟 推荐几个~~~

网友E:
是用那一种无线方式??
GPRS?
CDMA2000 1X  ?
IEEE 802.11B/G  ???
蓝牙?
前两种网络信号强弱度是关键。我用GPRS链接也经常掉线的,一个电话打进来就。。。。。了。

至于802类LAN,如迅驰,按我的经验,取决于无线路由器的位置.质量,设备之间的兼容性(WiFi认证)和所使用的无线工具软件。
请问楼主你的无线网卡是本本自带的?还是买的PCMCIAII型网卡啊!
现在市面上的天线内置的网卡接收信号方面不够理想,即便是在无线AP旁,符合802.11b的无线网卡也容易掉线,断了后再拼命的发射信号,寻找可用的无线网络,然后再循环。。。。
我的经验:
(1)尽量用有外置天线的网卡,搜索信号会强一点,(但别指望它有多快。)
(2)无线AP的位置要摆放合适的位置,实际中建议往高的位置放,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和无线网卡的距离,不能解决问题!最好 还是加买无线AP 天线,用于加在室外,以便搜索无线信号。。。
(3)无线软件问题,如果是讯驰本身带的那你要安装intel无线工具软件,
那如果不是的话重新安装网卡的光碟绝对不要只装驱动,
windows本身的无线工具软体有问题

网友C:
我用网通,接入SMC无线有线共用路由器。带台式机和笔记本一台。台式机用网卡,笔记本用802.11无线网卡。
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有几个小问题:
1,路由器和DC电源发热量比较大,长时间(4小时)以上需要考虑降温。偶是用冰块。不然容易过热不稳定。当然你买质量好的就没这个问题了。
2,台式机网卡要稳定可靠的。我原来用一块40RMB的,直接上网没问题。通过路由器后不稳定。而且网上邻居也打不开。后来换了块100RMB的没有这个问题了。
3,网通有网卡检测。需要和他们联系开通。这一点比较重要。买路由器的时候一定要让商家告诉你怎么看路由器的IP地址和MAC地址。这个时候用IPCONFIG 是不行的。我的路由器是用IE浏览的。
4,一般不需要安装路由器的驱动程序。不要多此一举。
5,信号一般在家里很好,甚至在邻居家里也没问题。

网友C:
速度很快,决定于你的路由器。
我的支持11M。联机拷文件一会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