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1):
大家好!我在重庆,重庆是一个火炉大家都知道,夏天将至,变频器散热问题希望有较好的解决方案!
我给用户安装一台75Kw变频器,具有工变频转换功能,柜子是标准的1700*40*80,现在已经在柜子两侧安装有两个220V的风扇,在正对变频器上方安装了一个380V的直径200MM的轴流风扇散热,柜子下方已经垫高并且打有数个散热孔,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变频器报过热的提示,现在还不是重庆最热的时候,重庆最热的时候,气温可以达到40度,请问以后怎么办?可以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变频器的散热问题吗?
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在此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在市内装个空调。

网友B:
改水冷,加大散热片

网友C:
关键是装置所处的环境温度。很重要,如果此环境温度超过户外的环境温度,只加强通风是不行的,降低装置周围的环境温度很重要,事半功倍。yanli7234的主意是最有效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希望还有更多的好主意!!

网友D:
顶一下,
过热报警,俺这里也有一个,30KW的时代变频器,安装环境差点,安空调不太现实,
能否有其他的办法,请支持一下?

网友C:
可怜呀。不装空调,加大吹风的力度吧。加散热片是厂家的事。打开变频器的外护罩,加强通风,但是要做好防护。加网状的屏蔽外罩。等等,自己想办法呀。比如你的计算机太热了,总死机,你会怎么处理?

网友E:
解决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降低环境温度;

网友F:
顶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控制室装了一台空调,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控制室装了一台空调,但效果不明显。
仅仅装了空调还不够,要流动的空气。所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排风散热并举。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