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1):
我这有用一omron NT631c的触控屏﹐有编程软件ntst 3.3c﹐买了一条线,无法通信﹐提示通信超时,是啥问题,是不是线的问题?如果是,如何制做接线电缆﹗如肯相告﹐万分感激﹗邮箱﹕mokchong◎126.com

网友A:
你有说明书吗?应该是NT631c的触控屏在传输编辑状态时,PC才可上传或下载。

楼主:
在此先行谢过,大侠有pc-pt(nt631c)通信电缆的制作资料吗?

网友B:
1.   PLC   ---   NT的连接电缆制作方法:
     9针 --------9针
      2  --------- 3
      3 ---------- 2
      9 ---------- 9
2.   PLC -------   PC的连接电缆制作方法:
      9针 ------  9孔
      2 ---------- 2
      3 ---------- 3
      9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