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1):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用三个接触器来控制一台电机的快速(三角形)和慢速(星形)
接触器 K1 和 K2 控制快速, K3 为慢速
即选择开关S1在慢速位置时,K3吸合,星形起动
S1在快速位置时,K3断开,K1先吸合,K2再吸合
上面是正常时的动作
但有一次,S1从低速转到高速时 K1 和 K2 吸合后马上跳开,且如果保持S1在高速位置时,每隔几秒 K1 和 K2都会重复出现吸合马上断来的现像.
检查后,热继电器没有跳闸,是完好的.总开关也没有跳,电机在慢速时正常
我曾尝试过让电机直接进入高速,但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如查拆去电机电源输出线,接触器动作正常了!
小弟不才,在此请教各位

楼主:
补充
接触器也是完好的!
控制线路应该没问题,因为重新接线也没有解决故障

网友A:
能把图发上来吗?按常理好象是星型时k1、k3吸合,三角形时k1、k2吸合,k2、k3互锁,以保证不发生短路。出现上面的故障,主要有互锁触点工作不正常、接触器线圈吸合不稳定。你的电路是由选择开关来转换,那么开关有没有问题呢?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把图画好一定可以弄清楚的。

网友B:
只要以前正常用过,线路不会有问题,估计是以下情况造成:如果输电线路的电阻比较大,则会产生较大的电压降,则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会降低.造成接触器动作不正常.
     当电机处于快速位置时,功率大,线路电损耗大,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低,如果这个电压低于接触器的临界释放电压,接触器就会释放.
     当处于慢速挡时,电机功率小,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会高于临界释放电压,接触器工作正常.
     当拆除电机供电线路后,电机功率造成的线损消除,接触器可以得到正常的控制电压,各接触器动作正常.

楼主:
我比较同意三楼的说法,因为之前的使用是正常的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控制电路的电压虽然是从主电路里引出220V的,如是该220V变低了,那么其它由此引出的220也会变低,但是别的控制线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所有控制线路的电是同一相的)

楼主:
所有的硬件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以前正常用过,线路不会有问题,估计是以下情况造成:如果输电线路的电阻比较大,则会产生较大的电压降,则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会降低.造成接触器动作不正常.
      当电机处于快速位置时,功率大,线路电损耗大,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低,如果这个电压低于接触器的临界释放电压,接触器就会释放.
      当处于慢速挡时,电机功率小,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会高于临界释放电压,接触器工作正常.
      当拆除电机供电线路后,电机功率造成的线损消除,接触器可以得到正常的控制电压,各接触器动作正常.
以前工作正常并不能说明线路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电机可以直接三角形启动,容量不会太大,启动压降不至于造成接触器短开吧。去掉主电路能工作不能说明什么绝对问题,最多只能做个参考。我的意见是认真查图、查器件,不能马虎,问题就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