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1):
这种USB2COM难于和OMRON  PLC联机。
状态:  WINXP PRO2
     CXP5
     CPM2A

网友A:
斑竹,那一种的USB2.0转PE232接口好用呀,给介绍介绍吧(国产的)

楼主:
基本上都不好用。

网友B:
如果USB-RS232能正确驱动的,会在编程软件上自动出现一个通讯口选择项,如COM3等。

网友C(2005-07-16):
USB转COM的都不理想的,还是用PC卡转COM好用,而且是真实的COM头不是虚拟的,我用了很好用的,不过也不是很贵,只要二三百元,如果要的可以联系我QQ:422514257   电话:13055649519

网友D:
USB ->RS232COM ,基本上没问题,只须考虑PLC附近是否配置大电源或变压器,其次是电脑本身问题

网友E:
USB转成的COM口接OMRON的PLC一般都是可以的;
但有些则根本不支持PLC下载;
另外SIEMENS的PLC不好连上,用SIEMENS时最好使用PC卡转RS232;

网友F(2005-10-19):
用PCCARD,USB--RS232在工控上都不好用。

网友G:
hehe,楼主在宁波吧,去换一个!

我在宁波颐高顶楼翻遍了,只有一种是好用的。我买了一个,BAOYU牌,prolific芯片的。买的时候你往他电脑一插,设备管理器显示有prolific USB to COM的那种。

网友H:
我是这种配置,感觉很好用。
           WINXP
     CXP3.1
     CPM2A

楼主:
引用 网友G:
hehe,楼主在宁波吧,去换一个!

我在宁波颐高顶楼翻遍了,只有一种是好用的。我买了一个,BAOYU牌,prolific芯片的。买的时候你往他电脑一插,设备管理器显示有prolific USB to COM的那种。
非常感谢!

网友I:
国产JARA的好用型号为2201  www.jara.cn

网友J(2005-11-22):
不是不好用,简直就是不能用!靠!上当了!

网友K(2006-02-09):
我也买了一个现在还没有用,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L(2007-12-13):
自己焊线,用哪种报上型号我给你们发接线图

网友M(2008-08-16):
请发接线图
请给我发一个三菱J3伺服与三菱1PG的接线图,谢谢! 请发到zq16899168@163.com
诚信为本 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