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PLC实现双稳态电路功能。即按X1,YI接通;再按X1,YI断开。谢谢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A:
[讨论]
有好几种方法  这是我编的 有不对的地方谈谈

网友B:
OMRON程序,C60P为例
LD 0000
DIFU 1000
LD 1000
LD  C00
CNT 00
   #0002
LD 1000
OR 0500
AND NOT C00
OUT 0500
END
0000为按钮ON/OFF,0500为输出.还有例二略.

楼主:
谢谢这位老师。

网友C:
//s7-200
network
ld sm0.1
movb 0 vb100
network
ld i0.0
eu
invb vb100
network
ld v100.0
= q0.0

楼主:
我用三菱FX1N-20型。那位老师帮编一下。

网友D:
LD X0
PLS M0
LD M0
ANI M1
LDI M0
AND M1
ORB
OUT M1
LD M1
OUT Y0
三菱专家,服务大家!有问题可直接发mewjiang@scu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