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新买了一套S7-300设备,想用MPI连接,请问PC-Adapter上的MPI端是不是直接插到MPI(312-2DP)CPU口?RS-232端如何与计算机的com口接线?谢谢!!!

楼主:
更正:cpu型号:315-2DP

网友A:
我有一套MPI/DP适配器,S7-300CPU314货号是314-1AE04-0AB0  V1.2。使用的软件是V5.2。我在软件PG/PC中设置了COM1/2,传输速率为19.2Kb/S,在硬件组态的CPU314中设置了速率为19.2(或187.5),地址为2。我为何不能向PLC中下载程序?还需要其他的软件或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我也接通CPU电源 了。但未连接其他模块。无法上传或下载程序。希望给与详细指点?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连接方法了.一般只要在PC/PG中设置正确,就该能通了.

网友B:
能下硬件组态,不能下程序?

网友A:
我的MPI/DP适配器型号是SIMATIC S7  PC Adapler v5.1货号是6ES7 972-0CA23-0XA0  传输速率只有19.2   38.4两种

网友A:
硬件组态是在软件中编辑的

网友B:
难道下程序不用那个软件?

网友A:
哪个软件?

网友C:
串口的编程器是有点不太好使,多试几次,在PC/PG设置中看看是不是漏了什么。要不换个速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