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大家好,     我现在做的项目是1个S7-200 跟 12个 RS-232 串口通信的项目
我采用的是自由口通信协议, 但是12个应该怎么选地址啊???
请问大家这个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你能不能说清楚啊,这12个串口通讯的项目是什么啊?是PLC还是别的仪器或仪表?

网友B:
只能和12个485通讯,如果是232,也要转换成485。地址你可以随便定,但不能重号。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用S7-200 跟电子天平串口通信,  天平是RS232 口, 一共有12个天平
这种通信是不是只能使用自由口通信?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不能象PPI 通信那样给从机发送地址,
那我应该怎么给天平从站送地址呢?
请各位兄弟教教我。。。 QQ 43141161

网友C:
用自由口的话要参考天平的通信协议,那么天平应该可以设置地址的。一切都要按照天平的协议来做。

楼主:
兄弟的意思是不是那就需要定义12个不同的地址,每个天平一个?
那通信方面还要考虑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握手信号, 起始符,还有结束符,这些都要跟天平厂家协商好吗??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案例可以发我邮箱里吗?? 谢谢了, EMAIL:  star53@tom.com

网友A:
你必须知道天平的通讯协议,这可以和厂家联系,他应该免费提供给你,然后,根据协议,再考虑波特率,起始符,结束符等。

楼主:
是的, 我今天打天平的厂家让他给我通信协议,还有起始符,停止符等, 他说这些都不用我去考虑, 只告诉我是高低电平, 郁闷, 这样能行么???

还有我要做的是自由口通信, 读写指令应该是由PLC 来控制吧? PLC要给每个天平都发地址, 这地址符我可以当作是读开始信号吗???

网友D:
应该MODBUS就可以了.例子你到西门子网站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