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老师出的一个小题目:

根据下列几种控制要求选择plc的型号并画出系统组成框图:
1、开关量输入/输出点数不超过128点,模拟量I/O点数各两个通道;
2、开关量输入/输出点数不超过128点,两轴联动,三轴控制的专用数控系统;
3、由多个设备构成一条自动化生产线。

由朋友可以帮忙么?

网友A:
首先你必须了解什么是开关量-----触点,什么是模拟量----连续的电压后电流。点数就是输入和输出的触点数。

网友B(2008-03-25):
我也想知道,有哪位大师。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