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瑞典赫格隆(hagglunds)公司生产的液压马达介绍:

一、系统组成:电机、油箱、油泵及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和相应的控制系统组成;

二、基本原理:电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启动到额定转速并驱动油泵。液压马达的速度由油泵的排量决定,油泵是变量泵,油泵的排量由控制信号(4¬20mA或其他)决定,从而实现马达的无级调速。

三、产品特点:
3.1、通过调节液压油泵的排量实现无级调速;
3.2、省却减速箱,可直接安装在被驱动轴上,安装方便
3.3、结构紧凑,重量轻,低速运行,惯性小;
3.4、启动扭矩大;
3.5、可快速、频繁启停,正反转;
3.6、液压马达内部设计为滚动磨擦,具有97%的效率;
3.7、最大扭矩可达1400000NM,最高速度可达280rpm;
3.8、自带Spider控制系统,实时监视系统状态,确保运行可靠,
3.9、可实现远程控制,马达速度由4¬20mA信号调节;同时也支持Profibus功能,马达速度也可通过Profibus远程设定来调节;

目前应用领域:
电厂码头的堆取料机、皮带输送机;如秦皇岛港、营口港等
钢铁厂和水泥厂的回转窑拖动;如首钢、鞍钢、太钢、柳钢、攀钢、武钢等;
混合机:如首钢、承德钢厂等
反应釜搅拌器:DOW化工等

详细情况可咨询:010-84992066 13501054520
也可登陆:www.hagglunds.com查询

网友A:
在技术性能、功能上,可以详细点描述,比如,最小的转矩规格是多少?比如零转速的转矩是多少(堵转转矩是否可控)?最高转速只有280rpm吗?是否可以做制动器使用?等等。

网友B:
280rpm太低了。

网友C:
电厂码头的堆取料机、皮带输送机;如秦皇岛港、营口港等
钢铁厂和水泥厂的回转窑拖动;如首钢、鞍钢、太钢、柳钢、攀钢、武钢等;
混合机:如首钢、承德钢厂等
反应釜搅拌器:DOW化工等

這些東西快不得!速度快慢必須看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