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v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6-12):
各位高手:
   昨天我们工厂的一台mmv系列的变频器内部模块烧坏了,功率为5.5kw,用一台mm440更换下来后,检查mmv发现三相输入对地电阻都为180k左右,但不能上电,一上电空开就跳,但速熔保险不烧,后来打开变频器的盖,发现,散热片附近的导热硅脂有发黑的现象,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组模块击穿,但一般情况下,模块击穿,用万用表量交流输入侧应该是导通的呀?不知为何我们这个变频器的交流输入侧不导通!请各位高人帮帮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模块击穿,未必就一定要导通,也可以开路(烧断了),各家的变频器内部电路又不一样的接法,比如是不是串联了快熔?要看具体的内部电路分析。这样猜测,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