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马达维修

楼主(2005-06-12):
有一台发那科400W交流伺服马达(α2-2000   转子为永磁式),可低速运转,但快速运转时会出现电流异常报警或过电流报警,编码器未坏,绕组完好,请问各位高手,故障原因何在?如何判断和维修?

网友A(2005-08-07):
编码器或伺服器有问题,你可和同型号的对换试试,以确定问题所在,凭我的经验应该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B(2005-09-08):
你可以问一下 FANUC的石景先生,他很在行的
   知识改变一切!

网友C(2005-10-27):
怎么样与石景先生联系?
我QQ是158599179,楼上几位朋友我想和你们交流
我这有好多伺服电机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