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_5.3安装

楼主(2005-06-12):
请问各位同人,step7_v5.3在windowsxp_sp2下安装是不是的先装v5.2.我在按装时提示软件不能在这个操作系统中安装,我已经将语言改为英语(美国).请帮助.谢谢!

网友A:
必须将默认语言也改成英语才能起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将高级中的语言也改成了英语(美国),可是还是不能安装,提示让选用95,98,2000sp3,或更高版xp,可我已经升级了sp2,是不是需要先安装5.2后才行.请帮助.

楼主:
谁能帮助介绍一下基于xp的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B:
我的是XP+SP1没问题。

网友C:
你得首先看一下你买的STEP7_v5.3是亚洲版还是欧洲版的。STEP7_v5.3要在SP下才能安装。还的安装一个小补丁。亚洲版的小补丁最后两个数是41。 欧洲版的是48。IE6.0也是要安装的。

网友D:
先装SP4和IE6试试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Home版的,这个软件是不是不支持这个版本,安装时好象是这样提示的,另外IE6是个什么软件那能下载.谢谢

网友A:
家庭版的对这些工控软件支持的不是很好,建议改用2000或专业版的,另外,ie6在xp上是内置的,不需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