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network1: call sfc 31
          ob_no   :=10
          ret_val :=mw208
          status  :=mw16
network2:  call   fc3
          in1    :=D#2004-7-1
          in2    :=TOD#8:0:0.0
          ret_val :=#out_time_date
network3:  A  I0.0
          FP  M1.0
          AN  M17.2
          A   M17.4
          JNB  m005
          CALL  SFC28
          OB_NO  :=10
          SDT    :=@OUT_TIME_DATE
          PERIOD   :=W#16#201
          RET_VAL  :=MW 200
          CALL   SFC30
          OB_NO   :=10
          RET_VAL:=MW 204
m005:    NOP0

请高手指点一下:书上说 用I 0.0激活日期时间中断的时候,M 17.2变为1状态,那么应该是M 17.2的常闭接点断开,常开接点闭合。但是在第四行中用的却是M 17.2的常闭接点,注释说日期时间中断激活时,M17.2的常闭触点闭合。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儿为什么却用
M 17.2的常闭接点呢?既然M 17.2变为1状态表明日期时间中断激活,那么它的常闭节点断开,常开接点闭合,它后面的语句就不能执行了。但是这个程序是对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的JNB,在RLO=0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