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2):
我们  工地上的电机  全是  三项电机   而人家监理非要安  三项五线   我想  要是 把 零线 接地会怎样亚   或者让0线 漏电     会怎样亚    (  0线不接电机,只有 3火  和地线  接电机)  请各位大哥   快点  帮忙回答一生

------------------------------------------------------------------------------------

楼主:
没认顶  自己顶

网友A:
告诉他们那是欧洲的标准,用4线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好办。三相接三线,0线接个空端子(只要接上去,本来0线就不用接的。你跟他说接好了,监理是不会有意见的。),地线接电机外壳端子。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三相接三线,0线接个空端子(只要接上去,本来0线就不用接的。你跟他说接好了,监理是不会有意见的。),地线接电机外壳端子。OK

网友D:
小子,监理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工地上的民工也是人,死了人你丫的找抽。

网友B:
问题是,监理这次是不对的。
农民工资不能拖欠,但农民不能没有工开。

网友E:
不管是Y型接法还是三角接法,三相电机都用不着接零线。

网友D:
拜托,你用大脑想下拉,工地的电机是不用零线,可是照明呢,要不要零线?

网友F:
电机需接地线或做接地体接地,零线是供220V回路用的。接地一定要的

网友G:
象这种情况只要接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H:
三相五相制、有A、B、C、N、和PE 线,电机外皮必须接N线、或接PE线(N线为变压器中心线、PE线为保护接地线),不能不接一但漏电人会触电。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哥们了

网友I:
说来说去还是4根线就够了.

网友J:
三相五线制,不一定要全接呀,
电机本来就接四根就够了。
比方说:照明接三根,并不能说不是三相五线制。
三相五线制,不要用的就不用好了。

网友K:
各位大老,五线制是指在电源处接一三相四线漏电开关,照明接一个单相漏电开关,从而分开动力与照明

网友L:
很对。接个零线排,加个照明灯,说是晚上开工,就可以了。
本来是甲方听监理的,可是俺当年干工地的时候,是监理听甲方的

网友M:
楼上错了,民工的命啊
三相五相制、有A、B、C、N、和PE 线,电机外皮必须接PE线(N线为变压器中心线、PE线为保护接地线),不能不接一但漏电人会触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上错了,民工的命啊
三相五相制、有A、B、C、N、和PE 线,电机外皮必须接PE线(N线为变压器中心线、PE线为保护接地线),不能不接一但漏电人会触电。
同意楼上的看法!接地是一定要的,而且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是越来越严了,以前的N或PE线还可以比主电源线细一些,可最近出来的规定是要一样粗的!做为工地上,可能那样接是有点麻烦,可是人命关天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楼上错了,民工的命啊
三相五相制、有A、B、C、N、和PE线,电机外皮必须接PE线(N线为变压器、PE线为保护接地线),不能不接一但漏电人会触电。
没有说不接地线(PE )的。但变压器中心线(N)在接三相电机时是不用接的。(A、B、C、PE)
当然照明是要用的。(L、N、PE)

网友O:
楼主的问题实际是N线与E线的用途与区别.

     1. N线都必须重复接地, 如果 N线不重复接地:
       在三相四(或五)线系统中一旦 N线总线处接触不良或断线,会造成大面积电器烧毁!(除雷击或高压侵入,所有大面积电器烧毁都是N线问题)三相不平衡时, N线就带电.下雨天有强感应电.N线兼E线是有很大危险的.
     2. 尽管 N线重复接地,但是鉴于 N线有潜在危险. N线不能代替E线.有漏电开关更是如此.
E线的功能是维护安全, N线的功能是用于单相供电.

网友P:
监理不一定是让你把零线接到电机上,而是把零线接到工地上,以备照明致用。

网友Q:
不能结零线,否则会使电机不小心带电,会出人命的,建议用一开关板,将4线引入电机,零线与一相用来做220的民用电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P:
监理不一定是让你把零线接到电机上,而是把零线接到工地上,以备照明致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