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师傅们帮个忙

楼主(2005-06-12):
我是大3学生,学建筑的,学校每天晚上断电,只有厕所有电,但是据说是半波交流电,我想接过来晚上用电脑,应该怎么半啊??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参加设计竞赛的图在电脑里,7月1日交图,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知道这个问题放在此论坛挺蠢的,恨高中物理没学好~请大家帮忙出个办法,多谢多谢!

楼主:
我急等答复啊~

网友A:
呵呵,外面有好多开关电源,价钱在80-150左右,电压也有不同的,你自己去电子市场看看吧!

网友B:
这样吧,你先量一下它的 电压,若是220伏,说明不是半波的,若是110伏,它就是半波的。

网友C:
很多厕所的灯泡的确是串一个二极管的,这样又省电灯泡也不容易烧。

网友D:
电脑内是宽电压开关电源,应可直接使用。我没试过。先把电脑内主板与电源脱离,然后大胆的试,烧了作最坏打算------买一个才几十元。

网友E:
哈哈
跟老师搞好关系,弄间实验室来!

网友E:
"个"位师傅们帮个忙

哈哈,学建筑是好,不过也别忘记学学国文啊!

网友F:
所谓“半波交流电”就是在线路中串入了一个二极管,主要的考虑为了节能,因为功耗会降为一半,还可以防止带感性负载,如电动机,上去就会烧掉,所以不能用它给洗衣机供电。
   但是电脑还是有办法利用的,因为半波交流电是可以整流再带动逆变器的。可以利用在线式UPS作中间的转换再给电脑供电。
  ※注意:一定要是“在线式“的! 很多 UPS 是后备式的,平时不工作,直接将输入交流供给电脑,断电时它才工作,这种方式可能会烧掉你的电脑电源。这种 UPS 断电转换时需要切换时间,优点是价格便宜。
             在线式的工作原理不同,它是先将交流变直流进行充电,再将内部直流逆变成交流输出,它是时刻都在工作的,可起到隔离作用。这种 UPS 没有切换时间,但价格要贵。

    另外,此时的电压为110V。所以UPS的输入电压范围要宽,一般在90~250V,最好选一个最低范围比 90V 还低的。

    但最佳的方案是请电工房的师傅喝酒,搞好关系,让他给你提供点方便:)
    自己改造即使成功,在学校被抓到了也是不好受的。

网友G:
最好是笔记本电脑,可以移动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