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各位老师:一位老电工在铺设125平方铠装电缆没有铺设地线,用铠装电缆的铁皮做地极和电机地线之间的连接线,我认为不可以但说不出因果.你们认为行不行.为什么?

网友A:
我觉得不行,否则就不用买三相五线的电缆了。
我也不知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B:
如果万一发生电机接地的故障,铁皮上会通过很大的电流,可能把电缆烧坏!

网友C:
是啊,不安全.

网友A:
原来如此。学习。。。

网友D:
最好为要

网友E:
铁的导电性能不如铜,铁还会腐蚀,所以不可靠。

网友F:
不可以这样吧!

网友G:
应该可以,设备漏电主要靠漏电保护器,你要靠相线和地线间的短路电流跳闸要多粗的地线?接地线只是降低设备接地电阻,一般都不粗

网友H:
绝对不行的.你这样接当钳工弟兄要烧焊时,他们的地线都会连在机架上,当地线接触不良时,那铠装成了他们的地线了.你想想当烧焊时那电流是多大呀.很容易烧坏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