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空开?

楼主(2005-06-13):
各位大侠,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选择变压器,稳压源之前用多大的空开?

网友A:
选择变压器那要涉及很多的事情,建议你去查看工具书。
稳压源前的空开只要比稳压源的正常运行电流大一点就够了,比如1.5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