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拟模量

楼主(2005-06-13):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个很菜的问题想问,FX2N-2AD的断线报警 数据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还有,不知道它的显示值和输入值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电压输入模式,断线的话,读出来的数值应该是0吧!
(由于手头上没有模块,没有办法试验一下)
电压输入模式,0-10V默认值对应的是0-4000。
电流输入模式,4-20ma默认值对应的是0-4000。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再想问一下,比如我的流量最大是100L/m, 是不是有4000除以40就显示出它的实际值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流量是100L/m时输出是多少电压呀?如果是10V的话,读出来的数值除以40就是实际值

网友B:
你用的输入是模拟电压还是模拟电流?

楼主:
是4-20ma 的电流输入,实际流量设定是100立方米每小时,是不是只要把D300(模拟量读出值)除以40,就是实际值了,这样对吗
或者说,流量是100时,PLC是4000,除以40就是100
流量是50时,PLC是2000,除以40,也是50呀,真不懂错在哪

网友C:
你的算法是没有问题是的!那还有什么不对吗?或者你的模块有校正过吗?如果断线的话你的流量应该是负值才对!

楼主:
没有校正过,不知道是怎么校正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C:
A系列的有较的开关的,是一个小的上拔开关!当你在端子1,2短接,选择好通道并输入4或20MA信号时,可以拔一下,offset 或gain 就可以了!你的FX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你也可以试一相,当输入一个标准的4或20MA信号时,看看它的转换量是多少?如果是你的什么0或4000的话模块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是你就算算一相偏差,然后再依那个为依据来做其转换的线性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10楼的指教,FX上面也有这两个开关,但不知道怎么才能试,没有4-20MA的信号,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马上要到外面的试车了,我对自己没信心。请问OFFSET和GAIN各起什么作用,怎么调的

网友C:
就是就是重新设定最大值和最小值!当你把REST线联好,输入4MA信号后用手扳一下ofset就可以了。输入20MA信号后用手扳一下gain,注意如果要较正的话请用标准的信号源

楼主:
谢谢各们的指导,但是那两个开关是旋钮,而且没有现场没有信号源。
我现在在现场,模拟量停止时显示屏上显示的是9,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