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请教一下,象我们所说的DI,DO 卡件为继电器型,则具体的继电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为了保护卡件,还是提供常开长闭触电呢?还有就是关于DI 点连接继电器的作用又起在何处?DI 点是我们所说的干触电,应该不带压的啊,何必要用继电器呢?

网友A:
DI大多是晶体管开关,接收低压直流信号。若要连接继电器,是为了和传感器信号隔离,避免高压直接输入。DO继电器就是一个常开触点,也可以通过编程设定为常闭触点。这些触点容量有限,拖不动大负载,一般还要通过中继继电器去驱动负载。

网友B:
我认为继电器在DI,DO 卡件上的作用是用于隔离信号的作用,保护DI,DO的内部不受外围的电路故障而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I大多是晶体管开关,接收低压直流信号。若要连接继电器,是为了和传感器信号隔离,避免高压直接输入。DO继电器就是一个常开触点,也可以通过编程设定为常闭触点。这些触点容量有限,拖不动大负载,一般还要通过中继继电器去驱动负载。
阅。

网友D:
继电器在模件的作用有:1主要是保护模块被瞬间的高压电流的冲击被烧毁;2:有可能需要电压的转换;3:隔离信号的作用主要还是那些带有隔离功能的 继电器才有的。以上纯属于个人观点,我也知道的不多,不好意思哈,不队的清多多指教

网友E:
受益匪浅,谢谢。不过感觉还有别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