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是这样的630KVA的变压器,有12台11KW的电机,每个电机有一个40A的空气开关,满负荷运行,每6台电机一组,每组有一个总开关。还有其它用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运行时停电(空气开关没有动作),电机停止,当市电或发电机供电时就需要一下子带2组负荷,即132KW,这样对变压或发电机有没有危害?总不能每次停电都要去关掉电机的空开吧?是不是一定要改为按钮控制?
电机启动要求?不能超过变器容量多少?

网友A:
一般直接启动的电机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可以将其中的一组延时启动。

楼主:
只是在这里套用这个概念有没有错?
空气开关始终是没有动作的,就是当市电或发电机供电时,要一下子带动132KW的电机启动(离心风机的电机),瞬间电流可能有132*2*7.0=1848A,而变压器低压额定电流为909A,发电机额定电流为900A。
我想变压器那里应该是没问题的,630*0.2=126KW,而不频繁起动的可以去到30%,即189kW。
但不知发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有一种“失压脱钩的空气开关”?就是说,它一停电就会跳闸,有电时要人工合闸。
这种“失压脱钩”是这么回事吗?

楼主:
有就好了,我想问题可以解决了。比改为按钮控制的投入少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