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论谈

楼主(2005-06-13):
电工技术论谈

网友A(2007-02-23):
各路师傅想知道不带铠185铜芯和铝芯电缆的载流量
谢谢了

网友B(2007-07-14):
各位师傅:30KW的电机,电机没有问题线路电也没对地为何会跳空开而没有跳JDB综合保护器

网友C(2008-01-21):
引用 网友B:
各位师傅:30KW的电机,电机没有问题线路电也没对地为何会跳空开而没有跳JDB综合保护器
把空开拆开看里面装的可能是电流保护而不是过载保护

网友D(2008-04-17):
单相电机的电容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