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欠压跳闸问题

楼主(2005-06-13):
西门子变频,电压波动不稳定,经常欠电压跳闸门,请问这样做有效果么?电容极性是不是画反了?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呀?看不懂呢。这些电阻、电容怎么回事?是内部的?外接的?快快从实招来。
西门子的什么装置?报的故障号?交代清楚。

网友B:
电容极性画反了;电阻是均压电阻;你这个电路能避免短暂(瞬时)的电压过低引起的跳闸!整个电路就相当于一个1000UF/800V的电解电容。

楼主:
外置的电阻和电容,呵呵
可是提供给我图纸的人说电容极性没画错 郁闷

网友C:
对付这种情况西门子有标准的大容量电容模块卖,还是买一个吧。自己做的还是没原装的规范安全。

网友A:
嗨嗨嗨,谁说说,外加这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稳定直流回路电压,可能和变频器里的电容作用差不多吧
要买的话就直接买电抗器了. 这个是打算用在7.5KW变频上的,不知道是否也适合用于4KW的变频呢?(电阻 电容 参数不变)

网友A:
再问,再问。是单机控制吗?变频器里面的电容器还不够吗?为何要外挂?做公共直流母线吗?

网友D:
电容的极性好像是反了,作用肯定是就是为了稳定直流母线的电压。不知道这样做对制动是否有影响?
如果这个是给7.5kw变频器设计的,用在4KW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第一次使用时,要考虑电容是没有电的,瞬间的充电电流很大,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充电完成后可以拆除。

楼主:
单台变频控制单台电机,电网电压老是不稳,要报欠电压报警F003,外加电容也许可以增加储能吧。不过我买不到5W的电阻,只买到了2W的, 一旦烧坏电阻,后果将如何呢?也许只是起到放电的作用吧,最多变频器停止工作的时候,不要碰电容就是了??

楼主:
不知道这1000UF/800V的电容合适不合适,如果它和变频器里的电容不是很匹配,后果将如何?

网友A:
楼主:我已经看明白你的问题了。

首先,3楼回答精辟,已经加钻鼓励。谢谢高手点拨。

其次,我是最反对此种杯水车薪的做法了。电网不合格,想办法解决根子上的问题,这种措施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弄巧成拙,把装置弄坏了。一不留神,就可能烧装置。这都属于耍小聪明之类的“雕虫小技”。因为电容器储能太有限了,尤其是变频器工作在额定负载之下,靠电容器储的那点能,想维持直流母线恒定?太有限了。

最后,外加的这个“储能器”,无所谓什么匹不匹配,只要注意yanli7234所提醒的注意事项即可。也就是说起始的充电要讲究,否则变频器的整流桥会“爆炸”的。yanli7234所提醒的注意事项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于电阻阻值与容量一定要选择合适。他的作用3楼说得很明确,这里不累述。关键是不要发热而损坏。他的功率=(3-5)*I*U(流过电阻的I和电阻两端的U)

网友E:
如果电压波动的时间很短,这样做也许是有用的。但是时间长一点就没用了。

楼主: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 现在出现的就是瞬间欠电压问题。
其实我也主张用电抗器,可是很多变频的话,就要考虑成本了啊。为了做这个外加线路,还要做线路板,做好了还不知道放电柜什么位置,几个电容都很大的,做的板子也比较占空间,我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唉...

楼主:
to kdrjl :你的头像比较cool 哟,只买回来100K/2W的电阻,是不是有点悬啊???
各位留言我都看了,见识不小,多谢指教,呵呵

网友A:
嗨嗨,楼主可别跑呀,你的电阻不是100K/2W吗?将一个电阻的位置,用此电阻两串两并。阻值不变,但功率扩大了4倍。怎么样?此招法如何?

网友D:
楼主不用担心这个电容是否和变频器里面的电容匹配,需要担心的是充电电路。就象你买一个500VA的UPS,一般可以供电5分钟,但你把里面的电池给加大了100倍,想做8小时的延时。这个电池对你的充电电路来说已经和短路一样了。

楼主:
to kdrjl :并联电阻干吗啊,我是怕电阻给烧坏了,增大功率有用么? 真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 kdrjl :并联电阻干吗啊,我是怕电阻给烧坏了,增大功率有用么? 真是的~~~
知道你是害怕电阻发热,所以给你出招。没想到,对牛弹琴了!郁闷。嘻嘻嘻。

网友A:
真遗憾,居然没看懂。

楼主:
明白明白.我知道再串联两个电阻是有用的   并联就免了吧   嘻嘻嘻..

网友F:
如果只是串电阻的话那么阻值就就大了,可能就起不了分压的作用了!

网友A:
什么事都要想办法。人是活的,要善于灵活机动。这是搞电气自动化的职业素质,太死板出不了道。变通、替代这些招数,随时都可能等着你去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