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PLC实现双稳态电路功能。即按X1,YI接通;再按X1,YI断开。谢谢各位老师帮助。我用三菱FX1N-20型。那位老师帮编一下

网友A:
用ALT 指令啊

网友B:
串接一个计数器可以吗?

网友C:
你看哪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看哪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d x1
alt y1
end
终于当一回老师了.
哈哈
你试过吗?呵呵

网友F:
用ALT 指令,别忘了加p

网友:
老师也会犯错误

网友G:
用微分脉冲来自保更简单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