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变频器可以计时吗?
另外有累时器的功能没有?

网友A:
可以。
如果采用变频器内部的累时记录功能,必须购买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6SE70系列,就有这种功能,可以通过显示器,查询设备的累加运行时间。也可以采用外部累加计时器连锁变频器合闸信号的办法,自己组成累加计时功能。买一个现成的计时器100-200元左右(进口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