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关于现场设备与DCS硬接线方式和通讯方式的区别?
是否通讯方式得话只是在DCS中通过DI 显示现场设备得运行状况,仅仅是显示功能,不能对其操作!而硬接线方式得话可以直接通过电控来开停现场设备?

网友A:
我看不是吧,用通讯方式的话应该是DCS和现场设备通过某种通信协议通信,而硬接线只不过是直接通过模块输入输出来控制设备。

网友B(2005-08-26):
通讯方式可以实现远操

网友C:
两者都可以操作,通讯方式能获得更多的设备数据。

网友D(2007-02-15):
通讯方式比较方便,如果通讯点较多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E:
硬接线方式信号可靠,反应快,几乎不需要响应时间.但是需要大量的信号线,敷设的时候很麻烦.通讯方式呢一般采用现场总线(CAN,MODBUS,PROFIBUS),几组线就可以实现数百点的监控,但是通讯的速度比较慢,数据刷新时间比较长,一般用在对不太重要的点的监测.当然,通讯方式也可以用于控制,而不仅仅是监视.只是,时实性不高,因此控制品质也不高,所以一般控制都还是用硬接线,而监视则可以用通讯,而且一般都是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信号线,现在铜很贵哦,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哦.

网友F:
有总线通讯功能的仪表才是贵呢?比起电缆的成本那是大巫见小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