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我是大3学生,学建筑的,学校每天晚上断电,只有厕所有电,但是据说是半波交流电(专防止晚上接电的)我想接过来晚上用电脑,应该怎么半啊??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参加设计竞赛的图在电脑里,7月1日交图,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知道这个问题放在此论坛挺蠢的,恨高中物理没学好~请大家帮忙出个办法,多谢多谢!

如果能解决需要什么设备啊?变压器??

楼主:
我在线等啊

网友A:
你所说的半波交流指的是什么?是不是经过二极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交流了,那只能说是直流了!你有没有发现灯没有那么亮?如果灯比原来暗许多的话那就是经过了二极管了吧!

网友B:
三楼说得有道理。
自己想法量一下厕所里的电压,如果只有110V就没有任何用处,只能点亮灯炮。
买一个汽车电瓶,加上车载逆变器,保证你的本本可以用。不过代价不菲。

网友C:
你用试电笔,测灯头火线、如氖泡两头亮为交流电、如氖泡一头亮为直流电,大学生连交流电都不明白、叫人吃惊啊!

网友D:
你量一下电压是不是220V是就可以用,不是就不能用,电脑用电全要整流,所以220交流直流无所为都可用.

楼主:
基本的交流电明白。。。
笔记本可以用。

网友A:
本本用的是外接开关电源,一般在90--240V交流电都可以用,要是你的电源不是劣质的话,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E:
现在笔记本的电源大都是开关电源,110-220V的交、直流电都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F:
你可以把它倍压整流侧得是300伏直流电压然后直接接到电脑内全桥后就可以了
不过要算好电流否折电容会损坏的

要是有110伏交流点就不用麻烦了直接接如就可以了
现在的电脑电源多数都能在110-250v工作内部有的自带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G: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H:
太简单的问题了,如果是110V的交流电就买一个升压器,如果是110的直流电就买一个带升压的逆变器

网友I:
如果真的整流过了,电源的波形就是半波,没有了下半周,

网友I:
如果真的整流过了,电源的波形就是半波,没有了下半周,
这样的话,就别想别办法了,多卖几块电池备用。

网友J:
如果是半波交流电电脑是不可以用的 。电脑对电源的频率要求是很高的。

网友K(2005-07-18):
呵呵,如果是我呢,我不管它是交流直流,不管它是多少伏,我也要它能工作才好,主机电源比较好解决,一般就是12伏5伏3.3伏,但是显示器得换个二手的与你宿舍电源电压相同的进口货,这些电源啊制式啊五花八门的洋垃圾哪都有,再不就换个12伏的小液晶,不过最好就买个逆变器或者UPS,然后直接把卫生间的电源换成逆变器电池的电压直接充电,那样只要买个二手的逆变器就好,比换显示器更划算,我高中暑假曾经用此种方法用过电视机等,不过不是你那种情况,而是我们那里因为电费纠纷高压电停了,都没有电用,但是我们大院里的广播线有调制好的交流电,我就用此办法看电视了,但是要做好逆变器的散热工作哦呵呵

对了,我是用的电鱼的逆变器,呵呵见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量一下电压是不是220V是就可以用,不是就不能用,电脑用电全要整流,所以220交流直流无所为都可用.
这可不行,接入直流220,电脑电源立马烧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量一下电压是不是220V是就可以用,不是就不能用,电脑用电全要整流,所以220交流直流无所为都可用.
这可不行,接入直流220,电脑电源立马烧掉.

我想如果只要不是半波,交流直流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半波就一点可能也没有,呵呵请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量一下电压是不是220V是就可以用,不是就不能用,电脑用电全要整流,所以220交流直流无所为都可用.
这可不行,接入直流220,电脑电源立马烧掉.
此说法不全面,如果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是开关电源,接入直流220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无论你极性如何都不会损坏电脑。这个因为开关电源也是要把交流整流成直流供变换电路使用的,而整流电路的组成无非是全波或是桥式,所以无论你直流极性如何变化,输出到变换电路的极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不是开关电源,那就不能用了,后果是烧坏变压器,原因不再赘述。如果是台式机大可放心使用,因为还没见过台式不是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