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本单位有一套6RA23 35A的直流调速器的系统,该系统自98年开始使用,一直未曾发生故障。今天在运行中突然停车,生产人员跑过去一看,有一缕轻烟从控制器中间冒出来。据操作人员反映,也未曾看到报井信号。
   后来拆开装置看,只发现主板(大概是A1660)反面一个长方形的贴片周置变胡了,可控硅模块及同步变压器、励磁整流桥均未发现问题,检查了电机及外围电路均未发现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主板冒烟呢?

网友A:
温度、湿度、尘土等等造成电路板或元件短路冒烟。时间也差不多了。环境不好,元器件的老化就快。正常呀。要想老化慢,就将它封闭起来,在小环境下,净化空气、除湿、恒温处理。好好伺候他就行。一般不会有这种条件的。

楼主:
谢谢回复!
此板能否维修,维修费及维修周期大约为多少?

网友A:
6RA23的保外维修是这样的,一块主板大约2万元(可以买两个装置呢),所以不如买个新的装置,现在叫6RA28,可能7-8千元左右,然后,你的这个坏的装置做备品用。大凡都如此处理。
呵呵,你在线呀。

楼主:
西门子的人有毛病吧,还是存心不让人维修?真不懂他们的逻辑!

网友A:
哦,说来话长。西门子的这款前身6RA22是在中国生产的,后来发展到6RA23/28、6RA70以至于与国际同步。但是从6RA22开始,就在中国有人破解了他的思路,并效仿生产。中国人聪明呀,又不受知识产权的制约,后来到了全数字控制的6RA23/28/70,效仿有困难了,国人们又想出了新的招法,拆西门子的主板,自己装强电、触发电路那一部分,就是全数字是西门子的,所以性能、功能一点不减。叫改装版。聪明呀。鬼子气坏了。就想出了这么一招,想买板,高高的抬价,天价。让你买了不上算。要买就买装置。结果就出现,买他最小号的装置(最便宜的),然后拆板,改装成大功率的。真是利益驱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针锋相对。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你不理解?知道了内幕,你就理解了吧。
我曾经看见过这么一幕,一个单位,全是西门子的6RA23的37KW的空壳,里面的“瓤子”呢?全拆了,改装。拿这些空壳当书架用。嘻嘻。
由此,西门子的技术太有诱惑力了。否则,谁去拆她呀。欧陆的就没有吧。西门子的技术还是很受业内“关注”的。
怪必有怪的道理。

楼主:
我见过欧陆的改装品,大概欧陆不如西门子名气大,故仿效的还不太多。

网友B:
原来如此!西门子产品维修价格是够惊人的,前段时间我这里坏了一个TP27,是触摸面板坏,西门子人答复包外的不给修了。而包外的一个TP270的触摸面板要5000多,一个新TP270也就15000吧!

网友C(2006-05-12):
要想自己动手修理西门子6RA22系列直流调速控制系统电路板,我有该系列原理图。电子邮箱:yggf6595@msn.com

网友D:
RA23本来就是西门子的垃圾,还不如RA22

网友E(2011-05-21):
6RA23\6RA28\6RA70\6RA22维修中心-低价维修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
电话:020-28319856
快速维修,价格合理!
一经维修,一律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