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在TD200的消息使能位的问题上我一直搞不懂,手册上的例子也没说很详细,第一条信息位是V14.7,可在程序上却成了16#80,每二条是V14.6程序中是16#40,同时使能所有位是16#E0,同时停用是0,没有规律性,请教各位教师们.

网友A:
16#80就是10000000,放进vb14的话就是v14.7为1,就是使能第一条消息;第二条消息相同.
16#E0是11100000,如果你只有两条消息或三条的话,那都是全部使能了,但如果你有七条消息,要全部使能的话就要用16#FF了

网友B:
看来这位楼主不太明白各种数制之间的转化,那里学PLC比较的累了。

网友C:
请问一下:我要通过TD200写PLC里面的地址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