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3):
在TD200的消息使能位的问题上我一直搞不懂,手册上的例子也没说很详细,第一条信息位是V14.7,可在程序上却成了16#80,每二条是V14.6程序中是16#40,同时使能所有位是16#E0,同时停用是0,没有规律性,请教各位教师们.

网友A:
V14.7是VB14的最高位。该位置1后VB14的二进制显示为“10000000”,对应到16进制显示则为“16#80”,依此类推。使能位在使用中可以用位输出指令“=14.X”直接置位,调用显示页面,而不用写入字节给VB14。这是PLC的方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