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今天问题就是比较多,惭愧
我还想问问:如何编程实现机械的定位,材料有磁力尺, PLC和变频器,当机械的位移量接近设定值时,要求带动机械运动的电机转速下降,即慢速运转,当位移量等于设定值时,电机转速为零,如果因为惯性电机不能立即为零,那么位移量跟设定值会有偏差,如何消除这个误差,如果用三菱PLC编程,需要用到哪些指令?请各位大侠指教,有机会请你吃饭,哈哈哈

网友A:
位置控制不是变频器的强项。
增加制动单元或者变频器采用带传感器矢量控制或许能达到快速停车的效果,但是,精确的定位还是比较吃力的。在PLC中对位置超前或不够做运算,然后控制电机正反转,估计能达到你的要求,这时,定位的时间又是个问题。

最佳的解决方案还是采用伺服。

楼主:
多谢YIDONG为我解答,这么说,要编PID程序了,才能使位移量精确地等于设定值,那不是很麻烦,PID程序可不好编啊。定位时间又该怎么调呢?真是问题越来越多。
因为这是个小机台,不采用伺服系统

网友B:
如果是定位固定的话,做个速度图试试,也许会使问题简单化。用编码器来的脉冲计数,方便处理,只要计数值在某一区间就可以,再控制变频器。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C:
我最近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用编码器+PLC+变频器,接近目标区域时减速停止。位置偏差在5cm左右,但我做的机器可以接受。

网友D:
必须以牺牲时间才能做到比较理想的定位(指用变频器驱动电机)

网友E(2005-08-08):
用步进马达控制比伺服控制稍微便宜,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变频控制加电磁理合。

网友F:
我看不必那麻烦吧. 我觉得可使用双接近开关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和抱刹来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1.用第一级接近开关作为输入到PLC的信号,PLC再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来减速.2.减速后通过第二级接近开关输入到PLC最后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同时启动电机机械抱刹,从而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至于抱刹何时启动可通过反复的调试和计算的.

网友G:
我也同意YANGZEHUA 的说法,我的公司里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来控制的!

网友H:
转速不是很快,可以实现。

网友I:
你可以用编码器、PLC、变频器做控制
首先把机械的位移量换算成脉冲,当PLC接收到编码器的脉冲数接近位移量脉冲数是将变频器频率下降,当脉冲数到达时用高速比较输出关断变频器运行
     我使用过,误差基本在20丝以内

楼主:
哈哈,一不小心变成精华贴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网友J:
我想请问一下,要是我用编码器+PLC呢。
也是来定位但是精度要在1MM以内能做到吗 ?

网友K:
其实我的问题 和你差不多 只是我的不要求象你一样 要闭环控制的  我只要能控制距离就可以了   我想用直线步进电机  加PLC来实现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L:
我用编码器+PLC+变频器
来定位,已用多年,精度要在1MM以内能做到,还要看机械传递方面。

网友M(2005-09-20):
大家好,我是新手

网友N:
使用SEW 变频器好了

网友O:
不用编码器也可以,只要接近开关和PLC.用二进制作为地址码

网友P(2005-10-23):
采用plc+编码器+变频器控制,由于采用了单相计数,会不会是计数器的位置显示与实际位置不同?(由于抖动带来编码器误计数)
除了改用AB相外(因为要改动硬件,比较麻烦)各位高手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提高精度吗?

网友Q:
想求助各位大峡,用伺服电机控制铣床的程序怎么编写啊

网友R:
各位各位。听小弟说说。我司是用双接近开关双离合刹车的。定位很准的啊。一整天循环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S(2006-01-12):
步进电机有误差的,1MM可能做不到

网友T(2006-07-14):
只要有编码器就很容易实现“位置”闭环控制,由位置偏差产生速度修正值

网友U:
七楼说的对
苍山宏翔空心砖机厂,座落在风景美丽的沂蒙山脚下,地处苏鲁交界处,205、206、327等国道纵横交错。本厂紧靠206国道,东接京沪高速,西连京福高速,交通极为便利。可以当日往返于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
  我厂是一家主要从事空心砖机,水泥砌块机,水泥制管机、搅拌机等机械的研发和生产厂家之一。本厂始建于1995年,现有专业从事研究开发水泥砌块机多年经验的工程师、专家十几人。有高精度加工设备数台套,设备精良、工艺先进、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达到国家一流水平。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土地的保护,黏土砖必将退出建材市场。取而代之的必须是环保节能的新型建材,水泥砌块空心砖以其生产工艺简单、原料充足、环保节能的优势,以受到人们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是国家重点推广项目。水泥空心砖砌块生产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理想投资项目,是家庭致富的良机。
  生产空心砖利润丰厚,原料易得,价格低廉。可用石子、石粉、河沙、珍珠岩、粉煤灰、炉渣等工业废料为原料,为国家节约大量土地资源。不久空心砖将完全代替实心黏土砖,所以生产空心砖是一项前途广阔,快速致富的朝阳产业

网友V:
很简单,用寄存器进行比较,相同就停止,超程慢速反转即可。有很多控制设备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V:
有其它问题可以联系我ay_wzj@sohu.com

网友W(2006-11-11):
其实只要你减速的位置设置的比较合理(离终点长一点)。
速度设置的足够小。。。再在变频器上应用制动斩波器来控制快速刹车。
这样应该可以达到精度。。。
实在不行就应用编码器来给定一个合理范围。。来做个比较。从而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来到达精确位置。。。(速度要慢)

网友X(2007-05-07):
其实楼主看到的设备就是电镀的行车吧.控制行车.也就是用接近开关+PLC+变频的的多速度来控制..

网友Y:
一定要用这样的电机,
这样的回答,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网友Z:
如果用伺服的话,成本高些,那么可以考虑用单片机控制么?

网友AA:
使用线数高的编码器,进行电机提前刹车控制,而且要有现为开关作为复位控制,我做过卷帘门的程序,精确定位,很准的,不会差几个脉冲的。

网友AB(2008-07-19):
定位可以精确的[原创]
说得不错,不过用变频器加PG卡,用plc发脉冲,编码器回馈,做闭环控制。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台设备,机械自身重量在500斤左右,在一条平面工作台上以120m/min(60HZ)速度,作正反车运行,机械下面 是4个光面尼龙轮驱动。
我用plc的程序作加减速运行,经过调试后机械定位精度在3个脉冲左右(小于0.2mm) 。

网友AC(2010-09-27):
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