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大家了解博世力士乐的伺服系统吗?资料有没有?

网友A:
我们是力士乐华南系统集成商,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B:
嗯,我马上也要用到

楼主:
嗯?你用到Rexroth的伺服?那是什么机器?交流交流?

你是用异步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B:
伺服电机60kw,15kw

楼主:
哦?是什么机器要用这么大功率的伺服?厉害哦!

楼主:
不过,如果用Rexroth的话,建议还是用Rexroth全套的控制系统,不要为了节省成本尔选择其它公司的控制器,面板,这样比较好些,有很多案子用Rexroth系统做砸的,但是,原因也不在Rexroth。

机械系统最重要的还是电气控制和机械系统的融合,要加强与供应商的技术交底,否则,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也看到很多采用Rockwell,Rexroth,Beckhoff的系统开发不成功的应用,大致原因都是在电气和机械系统的配合问题上。

选择好的供应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