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再生制动?

楼主(2005-06-14):
什么是再生制动?

网友A:
再生制动(Regenerative braking)亦称反馈制动,是一种使用在汽车或铁路列车上的制动技术。在制动时把车辆的动能转化及储存起来;而不是变成无用的热。

最普通的制动方法会把车的动能,以摩擦直接转化成热能。“再生制动”和另一种原理接近,但较为简单的“动力制动”(Dynamic Braking),则是把电动机转成发电机使用,把车辆的动能转成电能。动力制动通常只会把产生的电,经过电阻转成无用的热放走。而再生制动则会把电力储起来或透过电网送走,再生循环使用。使用再生制动的车辆仍然会有传统的摩擦制动,提供快速、强力的制动。一般的再生制动只会把约百分之三十的动能再生使用,其余的动能还是成为热。这效率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而有所不同。

再生制动在电气化铁路列车,及电力或电、油混合动力汽车上常见。电动列车通常是把产生的电力输回电网,而道路车辆则可能把电力储在飞轮、电池或电容器之内。旧式的动力制动则会把电力在电阻转成热后放走。

网友B:
楼上解释很好。不过有问题要问,在电机回馈制动的时候,电池组和电容器是可以储存电能的,而机械飞轮怎么储存电能?嘻嘻。
机械飞轮是可以储存能量的,但他的储能来源于旋转机械,对于电机的运行状态来说,电动机在电动状态(加速过程)可以对机械飞轮储能,电机在发电(制动状态)过程,恰恰是机械飞轮释放存储的机械能量的过程。此时能量交换过程是释放,不是储存。概念不太对。
再有一点,回馈制动,除了机车和相对运动旋转物体的电机控制有说法以外,就是固定的旋转物体,比如,电动发电机组、制动器等等,回馈制动也是有广泛的应用的。使用范围很宽。并不狭窄。
哦,再生制动=回馈制动;动力制动=能耗制动。前者不如后者的字义更好理解。这是翻译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