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我正在做设备调试,用的是C40P带扩展单元的,我想对某些输出点进行强迫置位以达到调 试的目的,但是按在C200 上的操作方法进行强迫置位时,它不动作,请问高手是我的操作方法不正确吗,还是它的操作方法不同?请赐教!

网友A:
你用手编器还是用什么调试的?
手编器可以对输出点强制ON;

网友B:
当然可以,只不过c40p只能置位或复位1个扫描周期

楼主:
我用的是手持编 程器,能讲下操作方法吗?我的操作方法例:OUT  700   MORNOT   SET

如果不行的话会是什么 原因?

楼主:
C40P除了用手持编程器还能用什么 ?能接P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40P除了用手持编程器还能用什么 ?能接PC吗?

接PC的话需要使用C20-LK201的通讯模块才行;

网友C:
1、 强制置位/复位
在监控或编程状态下,将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的接点,强制置位(ON)
/复位(OFF),若是在监控模式下使用,可以进行程序及输出配线检查。
可在执行I/O监视或I/O多点监视时,以在左端显示的需要强制置位/复位的接点为对象,,按SET或RESET键(强制置位或复位但仅限于按住键时),或按SHIFT  SET及SHIFT  RESET 键持续强制置位或复位,然后按NOT键来解除强制置位或强制复位。
2、 清除强制置位/复位
在监控或编程状态下,被强制置位/复位的所有接点同时被解除。按CLR
键,然后依次按SET   RESET   NOT键,即已行清除。

网友D:
没用过什么C40P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