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难题

楼主(2005-06-14):
大家好!我有一欧姆龙PLC数据线丢了,请问那位师傅知道欧姆龙CPM1A 编程时怎样与电脑232口连接?小弟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bm51@163.com

网友A:
CPM1A与PC连的话有2种方法:
1、购买CQM1-CIF02的电缆,可直接连;
2、购买CPM1-CIF01通讯模块,通讯模块上有RS232接口,可直接与电脑的RS232口连接;

网友B:
cpm1a的口不是232的是422的专用口阿,你去买一根阿,应该好买的阿,去百度搜一下阿很多的

网友C:
买CPM1A的编程电费吧

网友D:
CIF01的线可以了,外面500,不能自制,02的贵要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