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请大虾指教一下:
  因为以前用的是继电器控制系统,被控线路中接有电流表,通过电流表,可以知道被控线路是否接通,还可以知道工作电流。

  现在设备改型为PLC控制系统,控制线路的通断肯定可以知道,但是问题是:

  怎样知道被控线路的通断状态(电流倒没必要知道),

  好像是继电器反过来用了,大电流控制线圈了,触点控制PLC的输入了。

    因为除了知道触电接通还不够,有时候负载可能出现故障,比如断路了,这时候我需要知道被控线路是否接通。

  新手上路,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对于大功率负载,用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信号。对于微功率负载,在回路中串接采样电阻,电阻两端的电压可以作为PLC的信号,监视回路工作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