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我们单位正在调试通风空调控制系统,整个通风空调系统是通过上位机的组态软件,下发命令到PLC来实现对空调设备的控制的(也有通过通讯协议控制的)。其中空调机组部分,设计院原方案,是根据空调机组送风温度,来通过上位机PID算法(主要是积分控制)控制空调机组回水管上2通阀的开度,来控制冷冻水量,将送风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做工控的单位借口模拟量模块点不够,控制方式复杂,建议我们改成在现场加一个温控器,来调节2通阀的开度。我觉得这种方案不合适,投机取巧(我想这种原地闭环控制的方法,是降低了原设计技术含量,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根本没必要在设上位机了),但我又说不出具体两个方案的优缺点,所以想请教大家,那位能帮我仔细分析一下啊。谁能详细说一下如果我是要靠上位机里的PID组态软件来实现积分控制,都需要那些PLC采集或接收那些模拟量啊(如控制阀门开度的模拟量、设定的模拟量)?急用,谢谢了,好跟他们去谈判。

网友A:
你原来的方案似乎有些问题。PLC本身就自带PID功能,为何还要劳上位机大驾呢?上位机应该作远程监视和控制策略的调整,这是它的强项。PLC做现场实时控制,反应速度快。如果用上位机作实时控制,还不如直接用工业PC+数据采集/输出卡,没必要通过PLC这个环节。
做工控的单位也是捣浆糊。你只要对他们提出一个要求:为了现场系统的统一,所有信号通过PLC传给上位机,其他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