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4):
有人请我接个星三角降压电路,KM主接触器380V40A,KM星220V。40A。KM三角32A。220V。KT是22OV的,,不知接线这么接。

网友A:
只要是4线制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4线制的就可以
y

网友C:
换个220的线圈

网友D:
220V的加根零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