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Pro-face与AB micrologix1200通讯,严格按照天任的资料对GP和PLC的通讯进行设置后,pc不能向plc传送程序,提示没有响应或所连plc不是SLC500 or micrologix controller。plc通讯设置:DF1 HALF SLAVE,速率:19200,奇偶校验:none,错误检测:BCC,所有勾选项全部OFF.设置后plc通讯灯闪烁,但无法连接plc!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还望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是通迅错误,我只知是通讯有问题但不知是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通迅线有没有问题,波特率设低一点?

楼主:
谢谢,不是波特率的问题,通讯线也没问题,估计还是全双工和半双工的问题,plc支持半双工,不过RSLlogix500软件支持半双工么?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B:
我想应该是通讯线有问题,试下换根试下,我以前也试过这种问题,是因为RSLinx有问题,重装了,就行了

网友C:
可能通讯口冲突,把其他的通讯关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