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请教各位高手:
    我公司准备在生产线现场打印出产品的各种信息的条码的标签,标签上有生产日期、生产班组、产品重量等中文信息,及其生成的条码,产品重量是由电子称所传送的4~20MA的电流信号,请问使用工控机加条码打印机能解决吗,如何才能处理信号,有相关软件吗,如何配置,欢迎报价。

网友A(2005-07-26):
很简单,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或数据采集模块);条形码打印机一般有232口,直接通讯就可以,技术成熟。QQ:382684441  ,航天人
航天技术,航天精神,擅长工控机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广交朋友

网友B(2006-04-03):
1. 内容及要求:
   基于VC++的三轴转台性能测试软件设计,能选择工作框、指令形式、指令信号幅值和频率等;产生并输出选定的三轴转台指令信号,控制三轴转台相应框运动,采集系统输出信号,并据此计算转台的动态性能(幅值误差、相位误差)。

2. 主要技术指标:
   (1) 指令信号发生器:有正弦波、三角波、方波三种指令信号形式,能根据设定的信号频率自动改变每周期的点数;
 (2) 指令信号与反馈信号通过串行口传输;
(3) 根据指令信号和采集到的反馈信号,进行FFT计算,得到转台的幅值误差、相位误差;
(4) 软件界面美观、用户友好,有在线帮助信息。
 能给点帮助吗  gunuaaedu@yahoo.com.cn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