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15):
高手帮忙!我用VB编程采用自由口使PLC与pc通讯,上位机有显示,可是TD200总是显示CPU没响应,错在哪了?自由口可以连TD200或触摸屏吧!

网友A:
自由口不能联TD200和触摸屏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有办法解决么?如果即要求上位机显示,又要求连触摸屏,只能用世纪星之类的组太软件么?仍然用vb采用PPI协议行么?或者用vb加模块,该怎么办呢?

楼主:
由于我已用VB做好上位机界面及数据库,PLC程序也已完成,现在出现在通讯的问题上,从性价比及时间的角度考虑,该用什么什么方法完成通讯呢?PRODAVE S7怎么样,我没用过,也不清楚价位,请高手帮帮忙!现在的状况,该采用什么方法!时间很紧,帮帮忙吧!

网友B:
就用PPI协议呀.

我做过单片机与PLC通信,一样的道理.

网友C:
上位机和PLC的通讯是通过自有口的Modbus协议;TD200和PLC通讯是Siemens自己的PPI协议。两者完全不同。当你设定自有口通讯后,PPI通讯方式被屏蔽,TD200不可能找到PLC。如果你用VB自编通讯程序,必须选用带两个RS485的PLC,一个供Modbus,一个供PPI,如S7-226或224XP。其他型号的都不行。PPI协议是不公开的,没有办法在VB里编。

网友D:
ppi协议是西门子内置的一种协议格式,如果采用自由口,则表明您希望自己编制协议,两者无法共同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和PLC的通讯是通过自有口的Modbus协议;TD200和PLC通讯是Siemens自己的PPI协议。两者完全不同。当你设定自有口通讯后,PPI通讯方式被屏蔽,TD200不可能找到PLC。如果你用VB自编通讯程序,必须选用带两个RS485的PLC,一个供Modbus,一个供PPI,如S7-226或224XP。其他型号的都不行。PPI协议是不公开的,没有办法在VB里编。
这个方法最好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我该用226问题解决了!